现在的书籍啊抄袭太厉害了,一个人出的书错了,其他的书也跟着错,完全是误导人哦

楼主(2011-12-03):
“同时另一路通过电阻R261,电容C347接到南桥的VBAT1引脚,为南桥芯片供电。”
大家认为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34484&highlight=

还有里面的两个稳压二极管不应该是这样接吧?或者就是两个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
不知所云,,你把前后的句子一起放上来。
这句话没什么毛病吧,只是不严谨罢了
电阻可能是上拉,也可能是一个小阻值的堡护性质的,电容可能是滤波的

网友:
没看出来什么猫腻   这句怎么了

网友:
当电脑主机中的ATX电源没有接市电时,CMOS电池BAT1提供3.0V供电被分成两路,一路通过二极管D10,电阻R219,跳线,JP20连接到南桥的RTCRST#引脚,为CMOS存储器供电,同时另一路通过电阻R261,电容C347接到南桥的VBAT1引脚,为南桥芯片供电。此时实时时钟电路在获得供电后,开始工作输出32.768KHZ的时钟频率,提供开机需要的时钟信号,随时准备参与唤醒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4484&highlight=
大家完整的看完,coms电池提供的是直流电,如何通过电容给南桥供电?

网友(点评):
是你误解人家的意思了吧 人家说的是通过电容的一端

网友(点评):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电压通过整个电容

网友:
何必那么严谨呢,经过电容C347滤波后

网友:
写书就要严谨  其他倒没有什么  发行出来不要害人撒

网友A:
不就多了“电容C347”,或者少说了电容C347“滤波后” 。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的书都要边看边猜的。

网友:
维修类的书籍。我看到过搞笑的,两本不一样的书有一样的资料。资料多是在网上搜索直接复制的。两个内容中出现同一个错别字。还 有些书光螺丝刀和万用表之类的工具介绍就占书的3分之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多了“电容C347”,或者少说了电容C347“滤波后” 。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的书都要边看边猜的。

不是多了也不是少了,是完全错误的,学维修就是要看图纸,分析电路,如果拿个错图让一个刚刚学会的生手去分析,不是坑人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