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的22寸液晶,,,,,,,,有线,,,,在不停的闪

楼主(2011-12-03):
HP  的22寸液晶,,,,,,,,有线,,,,在不停的闪,,,,,高压还是驱动板

网友:
你还真简便啊!你连测试都剩了!你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了,HP的机器灯管愿意出现故障,你测下灯管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问得含糊,怎么帮你?可能是电源,驱动板屏线,屏本身。。。。

网友:
时间隔长了  ,,,,,刚开机的时候,,,,才有线,,,,水纹线,,在波动,,,,,用了一会就正常了,,

网友:
屏线松了吧,你用酒精棉擦下看看,要不你换根屏线,VGA数据线干扰也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点评):
嘿嘿......谢谢,,,是虚焊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虚焊

网友:
屏线松了吧,你用酒精棉擦下看看,要不你换根屏线,看看大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弄张图片也行啊

网友:
检查屏线否则是屏坏了

网友:
起码你要动手测一下什么问题才问人家吧!!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也有可能是灯管,具体的你要拆开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