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看看,这个1.2V为何只有0.05V

楼主(2011-12-03):
VCC3 有3.3V    LM324 第5脚只有0.05V 。第6脚也只有0.05V    第7脚有1.8V R353  R355  阻值是正常的,R526上面有5.6V左右,  这个Q47 S极应该是总线的1.2V  问题出在哪儿啊?换LM324一样的,拆掉LM324量5脚焊盘,上面也只有0.05V      此板:电源IC为ISL6566   PVCC 11.78V     ENLL 为5V   VID组合有, REF检测电压为0V 是不是此芯片坏了,还有,AMD的板是先有EN 或是CPU电压正常后才有北桥1.2V的吗??//

网友:
   有可能运放坏了。

网友:
可能是LM324坏了拉低了电压,换个试试

网友:
凡事没有绝对的,外围电路也认真排查一下。

网友:
外围有小短路 电压拉低  仔细查下

网友:
看一下5脚的贴片电容。应该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外围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割断R353、355左边的线再量一下。

网友:
同8楼,感觉外围还有不良的地方,查5脚延伸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