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奇怪死机现象

楼主(2011-12-03):
接修一个华硕A8J,进系统滚动条跑两下就死机,拔掉无线网卡就正常,装系统同样,插无线网卡装系统死机,拔掉可以装上系统,使用一切正常,无线网卡已经换了,都是这样,可以排除无线网卡,南桥重植过涛声依旧~~在论坛看到有这种现象 ,但没找到别人是怎么解决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南桥换过没有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无线卡槽有问题。或者线路故障。

网友A:
外接USB无线网卡 就可以了  何必杀桥那  你把客户的板子弄不亮了 岂不是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USB无线网卡 就可以了  何必杀桥那  你把客户的板子弄不亮了 岂不是更麻烦

客户要求要修啊!不然早就不弄了  华硕板子确实不敢轻动啊 才在这求助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