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一特奇怪问题,高手,路过的来看看吧。

楼主(2011-12-03):
接一HP4710S 的本跟4411S的板一样。摄像头不能用,经测量发现有一数据信号短路了,直通南桥。接下来当然是拆南桥做了。 然后问题就来了。南桥换好了摄像头可以用了,新的问题来了。键盘,触摸板在bios里面可以用,进系统就不能用了。当时第一反应,做了个系统,不行。以为是南桥没换好,又换一全新桥上去,也不行。然后,IO,BIOS ,都换了,还是不行。现在没有思路了。还请高手,修过这问题的指点一下。

网友:
刷BIOS啊  楼主试过吗?

网友A:
摄像头不好用  这类故障 尽量不要杀桥换IO  外接可以解决的  一旦给客户板子搞不亮了  与人于己都说不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不好用  这类故障 尽量不要杀桥换IO  外接可以解决的  一旦给客户板子搞不亮了  与人于己都说不过去

如果你的换桥技术足够好,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换桥技术足够好,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

一般没问题,二般问题来了。。 效率的飞线 收钱,干嘛要浪费呢。。

网友:
飞过线,不行,客户也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不好用  这类故障 尽量不要杀桥换IO  外接可以解决的  一旦给客户板子搞不亮了  与人于己都说不过去

同意这个兄弟   如果不是摄像头问题   还是建议客户买个外接的  杀主板  又是杀南桥  杀坏了   很麻烦的  这情况   不是说没有   也有的呀    杀着杀着  不亮机了    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尽量少搞麻烦事

网友:
外接就好了呀,换桥动作太大了呀,弄不好就陪了

网友C:
这种现象以前都是取下电池,放电就OK的,没遇到这么费劲的。LZ去电池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以前都是取下电池,放电就OK的,没遇到这么费劲的。LZ去电池了没?

这种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我见过一台机子,南桥旁边的时钟脚位移位了,可以开机,正常使用,键盘触摸板也是不能用的,我重新焊回去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我哪台应该是DV5000  要是对头了给我加点分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一台机子,南桥旁边的时钟脚位移位了,可以开机,正常使用,键盘触摸板也是不能用的,我重新焊回去就 ...

如果好了,一定给你加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二修的机器时钟搞掉件引起这个现象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可能BGA时 什么东西移位了吧

网友:
会不会动着的键盘芯片

网友:
进PE正常不,如果近PE正常 那么系统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南桥与EC的连接信号有没有错误的

网友:
这个问题 反而搞复杂了,如果测试结果是系统的问题,而是硬件引起的,那么你还得查南桥,我们大家靠分析很难 判断

网友:
慢慢修吧 做BGA的时候别的芯片虚了吧

网友:
像网卡,声卡,摄像头这种小玩意,首先建议客户换外置的,客户不同意,就把价钱报高点,这种小玩意虽然小,担风险的。

网友:
复杂呀,LZ有结果了吗?快分享下

网友:
以前遇到io晶振有问题会导致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