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主板,很多没有标注零件号,pdf上也搜索不到,怎么办?

楼主(2011-12-03):
有些pdf上面水平标注的零件可以搜索到,垂直标注的就搜索不到,怎么办才能找到呢?

网友:
找点位图,

跑线 。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点位图是最好的

网友:
这种就只能跑线路了,或你能找到点位图。。。。

网友:
判断故障有好多方法  未必就只有查图纸这一条路  大部分机器都是可以轻易判断故障类似点的

网友:
都是图纸与点位图一块看

网友:
   华硕的就是不一样啊。找点位和图纸对照了

网友:
华硕的点图,很好,很强大,华硕的电路图不多,点位图很多,大部分都是,学会用点图。

网友:
通过华硕的点位图来寻找

网友:
老师傅们最早修本的时候,哪来的图纸,还不是跑线路,基本功不能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