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40M开关条不触发

楼主(2011-12-03):
旭日140M开关条不触发,但板上那个按钮可以开机,怎么修?换开关条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飞线吧,直接不用开机板的数据线了,单独飞出来接在开关上两根完事。

网友:
建议查下开关,估计坏了,如果不想换就飞线 当然也有可能是线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