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过LOGO就循环重启不能进BIOS

楼主(2011-12-03):
三星R467过LOGO就循环重启不能进BIOS,所有外设都去了,接硬盘过LOGO就重启,不接硬盘就可以过LOGO,但始终都不能进BIOS,各项电源都是正常的,BIOS也刷过,打NEC电容的波形正常,哪位大侠能给个思路呀?

网友:
换南桥,检查南桥和外设

网友:
外设都去了,也是怀疑南桥,主要是手上没这IBM的桥,不然早做南桥了,想确定一下思路查好问题好报价,都是修同行的又催的急,走弯路了就白忙活啦,呵呵

网友:
做南桥吧,昨天弄了台和这一样的

网友:
换南桥吧 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客户不催了,留着慢慢修,南桥换了还是一样,接硬盘还是过LOGO就循环重启,插U盘能进PE,还是进不了BIOS,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哪位高手能给个思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