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小电池短路。

楼主(2011-12-03):
一ASUS z9100本本的主板拔掉3V小电池就自动上电开机,但插上就开不起了。电池有3V电压。求个思路。

网友:
查主供电电压。

网友:
查供电电路,有元件短路了

网友:
换个新池试试

网友:
你不用COMS电池能自动加电,能正常使用其他功能吗,能进系统吗?如果OK,你就查下COMS电路

网友:
电容漏电,RTC电路

网友:
自动上电开机后,强制关机还是自动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