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联想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为何要在每个按键边都并联个二极管?

楼主(2011-12-03):
有的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上,都是只有按键,很简单。为何15寸联想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要在每个按键边都并联个二极管?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想改开关么!

网友:
那是一些齐纳管,把按键板通往驱动板的端子限制在一个较低的电位上,以确保人体感应电势不会由此引入CMOS电路。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我是想把这个液显的按键板,拿给通用液晶电视板使用。他和简单的只有按键的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可以通用的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的。1010101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