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一体板上的高压坏掉了,想接一个通用的高压条, ...
液晶电源一体板上的高压坏掉了,想接一个通用的高压条,不知道开关线怎么接?

楼主(2011-12-03):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才能找到开关的接线点,谢谢!
接线

网友:
液晶吗!!!!!!!!!!!!!!!!!111

网友:
是的,液晶电源板

网友:
在原来的高压电路中可以找到的,这个开关信号是从驱动板过来,接到一个三极管的B极,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要是找不到那个脚是就接到1084上!

网友:
开机,在屏亮的情况下,找3.3V(有的机器是5V),找到后然后关机,量原来刚才的3.3V,只要关机电压在0V的,开机在3.3(5V)的就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