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亮,有进系统的声音。求解释

楼主(2011-12-03):
请请教各位大虾,今天遇到一台机器,不装显卡驱动就正常,装上显卡驱动以后,可以进入windows界面,滚动条过了以后就黑屏,但是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以后就能正常进系统了。然后我又把独立显卡取掉,用主板带的集成显卡开机,开机进系统以后系统自己认到集成显卡并且自动装上了,然后要求重启,重启以后呢,又是一样的问题,滚动条过了以后就黑屏,然后听到开机的音乐。卸了显卡驱动以后又能正常进系统。妈的折腾死我了,有没有哪位大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求分享!

网友:
独立显卡GT220集成显卡6100。我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客户说昨天都是好好的,一键还原以后就这样了。总不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吧。我换了好几个驱动了,什么精灵,人生,显卡生产厂商,英伟达官网的驱动我也下了。都是一个样子。

网友:
1、北桥虚焊了。
2、显示器的分辩率不支持。
3、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的驱动不对,重新试试驱动吧~

网友:
哥们好像没有仔细看我的帖子。显卡驱动我换过四次了!并且集成显卡的现像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大侠明确一下这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根据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我在软件方面还应该有哪些方面的操作或测试?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
先看看显示器有信号吗?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你的顯示器多大?有可能是分辨率不支持,我遇到一次,把显示器关掉一两分钟 再开就显示了。那显示器真变态!

网友:
显示器的分辩率不支持  进安全模式   调级    正屏1024X768   宽屏1440X900

网友:
从VGA模式进去改一下分辨率

网友: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进VGA模式,监视器里面把硬件加速级别调低或者干脆关掉就可以了。当然这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至于深层次的原因,还希望各位高手加以解释!!

网友:
进安全模式给显卡驱动下了 。再开机就去打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