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被入保护

楼主(2011-12-03):
代码是:00000013         提示媒体受写入保护!   现在是无法使用。有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
此方法很有效的,吧本人试过。网上找的!

教你怎样解除U盘被写保护 (方法).zip

网友:
我也砬到这问题,量产也不行。谢谢二楼。

网友:
这个对U盘本身故障引起的没有什么作用哟。

网友:
那就要量产了   我搞定过一个

网友:
我想U盘加装写保护开关。请问楼主在什么情况下变成这样的。

网友:
让修p3的给你换块板子量产一下15元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