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RT9245A的10脚无电压!

楼主(2011-12-03):
该板无复位,无CPU供电,上管有12V,其他的叫无电压,找到管理芯片RT9245A.它的10脚是PG信号输入脚电压为0,VCC3.3实测为3.37V,在电阻R4上端有3.3V,下端电压为0V,1脚3v  2脚0V 3脚0V  4脚3V  5脚3V 6脚3V  7脚0.06V 8脚0.06V  9脚0.06V 10脚0.05V 11脚0V 12脚0V  13脚1.58V 14脚1.65V 15脚1.5V  16脚0V.18V 17到 23脚都是0V,24到27都是2.15V,28脚5V.   就是9245的10脚无电压,测R4到10脚是通的,求解!!!

网友:
首先11脚和28脚电压要正常,在就看一下SS 12脚(软启动脚)

网友:
楼主理解错误了吧   PGOOD是在主供电正常后才有输出的吧  它不是输入的   这个信号是在CPU供电正常后送给南桥的一个电源好的信号呀  这里没PG  要么就是CPU供电没有吧..先看下DVD SS VCC脚有没高电平

网友:
楼主看看看10脚DVD脚相连接的两个分压电阻有没问题   把RT9245 拆了 看看DVD脚有电压没 有的话换之,没有的话换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电压都没输出,是不可能有10脚电压的,楼主还是不会看电路图呢,

网友:
PG是输出1111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换块CPU就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