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的代换原则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1-12-03):
硬盘电路板的代换原则是怎么样的?请高手或版主解答,哪些方面数据一样可以代换,比如,板号,大芯片,电机芯片,如果除板号以外其它都一样,把两块主板BIOS更换就可以代换吗,请高手作答

网友:
新款的一般需要换ROM,不过像WD的ROYL部分型号没有ROM,其ROM在MCU里!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板号对上就行,再就是换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