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AM SE不触发 求高手

楼主(2011-12-03):
客户送来一电脑不开机,主板华硕 p5kpl -am se不触发 io 是w83627DHG-A, 3.3vsb  晶振电压   跳线电压  coms电压  触发排针 电压都正常
最后通电,电源插座14脚接地强制启动,再点开机就能启动了,这样关机也可以,重启也可以。求高手求思路。

网友:
南桥虚焊了,加焊就好。

网友:
顺着14#线路往回跑一下线路,看看能否找到问题所在的零件?

网友:
那你查找一下IO的脚位定义看触发有没有跳变..........图纸貌似论坛也找不到。

网友(点评):
触发肯定有的,我14#接地强制启动,再触发就能开机关机,也能重启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某个小电容小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某个小电容小电阻坏了,

你这说的跟没说一样.

网友:
待机的条件是否满足,触发上电时序是否都正常。

网友:
楼主期待你的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