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修复一杂牌17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12-03):
昨天接到一客户一杂牌17寸液晶显示器,病况如下:

于是拆开发现竟是用的2025的通用驱动板,用手头另一块通用驱动板2621点了一下后确定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就开始修驱动板。
先换了屏线状况依旧。测量驱动板个电压都正常,打算重写程序。之前又我的2621和原机屏线测试了下,出现画面如下:
刚准备换个新的2025驱动板试试的,一个不小心发现我2621上有跳线而2025上面没有,猜想是不是跳线冒掉了引起的故障。
于是装上一个跳线冒,第一次搞也不晓得该跳哪两根针,就随便跳了1,2脚装好测试,竟然神奇般地好了。呵呵,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个跳线冒太给力了!给客户报价120说换了块驱动板。仅在此提醒各位同行,维修真的要非常细心!哈哈......

捡到便宜了

网友:
你真是高人

网友A:
原來的故障是花屏嗎?

网友:
路过学习下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2025是有电压跳帽的。

网友:
2025的电压你要点17的屏要跳到5V,17以下的屏才用3.3V

网友:
强人 路过学习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120的价格,绝对给力呀

网友:
太神奇啦把

网友:
运气太好了,估计很难遇到的

网友B:
要是我,我会说是屏坏了,收他一百五。

网友:
是啊,学习老很细心啊

网友:
一般都是屏坏了,修这个有点难

网友:
没天理啊    这样也行   以后疑难杂症一定要好好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我会说是屏坏了,收他一百五。

呵呵 屏坏了收150也太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的故障是花屏嗎?

满屏的竖线 下面那张图片

网友(点评):
做人要善良,何况还是个杂牌呢,现在580就能买19LCD。收他200也不现实啊。呵呵。

网友:
帖个驱动板的图看看,大家研究下。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呵呵 。学习中啊      。以前也代换过。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