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SU P5QL SE 不跑码到显示,出现别的问题。

楼主(2011-12-03):
    一个同行拿 P5QL SE  板子过来,说不能亮机,我插上诊断卡,触发测各个电压,北桥,内存,显卡等供电都正常,但就是没有CPU供电,怪不得不跑码。于是把CPU拆了下来,触发再测,怪了,CPU供电出来了。于是以为是CPU没有上好,装上又不出来,拆下来又出来,上假负电压又出来,更换好几个CPU都是一样,后来测到ATX 电源3.3v, 对地只有49殴,觉得有短路,之后拆了IO(W83627DHG_A),阻值还是一样,之后又拆了串口芯片,还是一样,之后又把IO焊回去,不过这次有奇绩出现,上真U有VROE出来了,插上诊断卡,能跑马,之后插上内存和显卡,结果还能亮机。以为修好了,装回主机,之后键盘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还找不到硬盘,郁闷。后来以为是BIOS问题,在网上下载几个BIOS刷进去,无果。后来以为南桥问题,就加焊了南桥,还是不行,最后再去找BIOS刷,结果出现了15秒就关闭电源,之后刷回原来本机的BIOS,还是这样。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会不会是IO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觉得那个3.3V对地阻值一般板都没有那么低的,由于没有这个IO换,别的又不能替换,谁遇到这种情况,说说。

网友:
看楼主好像是拆芯片好玩似的,串口芯片拆了也不换上去,一个键盘鼠标不好用就轻意拿BIOS开刀,人才!

网友:
BIOS 也是3.3V供电的,有可能也是拉低那个阻值,这个万事都有可能,只不过你可能没有遇到

网友:
看你说的我总感觉是IO的事.

网友:
3.3v 49欧应该正常的,我遇到过3.3V 10欧都是正常的. 应该是IO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