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60小本 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1-12-0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的小本U160,按下开关 没有反映。就拆机,量开关脚有3V电压 ,按开关有跳变,量所有的电感,发现只有一个电感有1.2V左右的电压,其他的电感,没有电压,他的芯片是MH55【听说是南北桥合一的】,但是在他的主板上没有发现有显卡,所以我怀疑会不会是3桥和一的,在主板上只有一个MH55的芯片和U3400的CPU【他的CPU是在主板上的】,找不到这个机子的图纸,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样下手,量USB口 的组织是正常的
   求高手我现在要怎么样下手???????????随便求一下他的图纸

补充内容 (2011-12-4 14:54):
按开关键量他的电压有3伏到0伏的跳变

网友:
呆机电压有吗?

网友:
上网本的话一般就是整合桥和BIOS容易坏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详细,按开机键有跳变,能说下跳变吗,很重要的

网友:
1.2V有的话那么待机主要查下CPU吧。集成CPU。这个玩意困惑

网友:
打一下阻值吧,如果确定桥坏了的话这个板子 换桥和换板一个价格

网友:
三合一的桥容易虚汗

网友:
先刷下BIOS,或者看下晶振是否有起震了。之前修过一个,是因为缺少一组电压导致不上电的  后来我是直接拉1.5V过去 然后OK了 ,别急于去换U哦

网友:
HM55搭载的CPU是集成北桥和显卡的

网友:
应该先3V,5V的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