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维修 后出的问题

楼主(2011-12-03):
呵呵 菜鸟来的,,还没学会换高压板呢。。不过 我 还是按照论坛说的   给我的 四口 高压板改了。。加了个103 电阻 还真测试出 是灯管 问题  当我拆的时候看见 有问题的那个灯管灯管有一 个脚黑呼呼的 好像烧了似的。。于是我加了下焊 在测试 没问题了   屏 不闪了 。。   挺激动的 ,  可 当全3部装完后,,,,发现个问题
  屏的上半部分 稍微稍暗。。  不知道还是那灯管不行了 还是 我安装错了 有两张透明的膜  最后忘;了怎么装了  不知道跟那个有没有关系。。。还是灯管 装错位置了啊???

网友:
补充啊。。。。我的显示器 最开始  是闪。。。

网友:
肯定是你那两张偏光膜没装好。

网友:
我看四周的都挺吻合的。。。只是不知道   正反面 有没有装反,或者上下反了 ???不是很明白??

网友A:
你搞一个测灯管的工具测好灯管在说,不行就换两个灯管的高压条,换灯管换的时候要注意屏不要搞坏了
。你灯管还有问题的

网友:
装的时候注意看两边都不一样的
放反了就会装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一个测灯管的工具测好灯管在说,不行就换两个灯管的高压条,换灯管换的时候要注意屏不要搞坏了
。你灯 ...

弄懂了。。。在说把。。。。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这样换灯管,屏内一定有很多灰尘吧

网友:
有懂的吗??继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