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12-03):
请高手教教我,这电源口19V过来过来是怎么打通PQ9的,PQ9的控制电压是从哪里来的?PQ13不是打通接地了吗,那PQ9控制脚的电压是怎么来的,请高手们多多指教,小弟在此谢谢啦!

网友:
这是仁宝的点火电路,很经典的,其中PQ9、PQ13是P沟道MOS管,低电平导通的,当PQ9的G极没有控制电压时,这个管子会自导通,VIN19V电压从PQ9的D极进入,直接通过内部二极体到达S极,此时PQ9的S极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通过PR53上拉电阻,将PQ9、PQ13的G极(控制极)上拉为高电平,这时PQ9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师指教!可我还是不明白,那PQ9,PQ10通电就截止了,那19V的电压又怎么过去的?PQ12,PQ13又怎么打通的,在电路中又起到什么作用?还烦请大师们教教小弟,小弟在此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