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北桥引起的重启不亮

楼主(2011-12-03):
acer 5570的机器,本来是加电无显,一看信号显卡没过,直接换了一个7300t,加电亮了,装机一试又出问题了,只要加载显卡驱动,进系统就黑屏,不加显卡驱动正常,反复重启也没问题,加载显卡驱动后,重启居然亮都不亮,无奈之下又换了一个7300t,故障依旧,没办法想来北桥可能也有关系吧,随即换了一个,果然机器好了

网友:
换得时候影响到北桥了??   黑屏  换北桥  工厂里面才会出现的多呀‘

网友:
很少见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