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g和4937g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1-12-03):
acer4736g和4937g自动关机求助。
笔记本主板板号是LA-4494P LA-4493P
自动关机怎么维修啊?显卡温度到104度就自动关机。已经换过南北桥和显卡芯片,并且显卡供电芯片也换了。全部的电压都正常!
请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温度高呀,自动保护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机子应该是N卡吧,温度太高,先解决散热吧!!!

网友:
104°。。。。。太高了 吧。。是不是检测错误 多换几个检测软件看看。。或者 自己用手摸下 看看 有这么高没

网友:
铜管没坏吧?? 遇到过例 导热铜管不导热,温度太高

网友:
温度那么高

网友:
先解决热量高问题,检查下风扇

网友:
有些时候,CPU背面的大电容也会那样子的吧

网友:
NEC 大电容还了 ,还是一样 , 导热铜管也是好的

网友:
NEC 大电容换了 ,还是一样 , 导热铜管也是好的 ,显卡芯片换了  南桥换了 显卡供电芯片也换了 如果不要跑显卡测试 它就不会自动关机 一开显卡测试软件 她的温度从80上一直到100多度 ,就关机了!有高手做过的 出来指导一下 俺感激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