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识别键盘,这块主板还有救吗?

楼主(2011-12-03):
一块精英主板,启动后提示需要载入COMS设置,键盘灯不亮,识别不到PS2键盘,连F1也不能按,用USB转PS2转接线无效,座子也换过了,还有办法修吗?

网友:
是不是IO芯片有问题

网友:
量下PS2键盘的供电啊

网友:
有救的,慢慢修主板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用USB键盘可以吗

网友:
如果USB键盘也不能用的话,果断干SB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就是USB键盘不能用才头疼呢,貌似是没有供电,正在清查

网友:
键盘不能用,查键盘电容,供电,IO啊换座子干嘛?

网友:
换坐子???WHY??键盘不能用连USB的都不能用先换IO

网友:
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量下供电和时钟数据的对地阻值 不行换IO 南桥  对了 还要检查下时钟和数据上面的贴片电容

网友:
刷 BIOS 看看
有时候是BIOS

网友:
别的USB设备能用么?

网友:
查一下ps2的供电有不,   在打一下usb数据线看一五是不是SB挂了。

网友:
刷bios看看,可能是bios刷错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5V供电 ?  USB有没有   在看看保险电阻烧没   飞条5v的线到PS2上 试试好使不

网友:
IO有可能坏了

网友:
这问题比较好修的,,量PS2的4个数据线阻值,500欧左右,不正常看有没有段线,换I/O。你的硬盘认不到可能是BIOS里没打开SATA接口

网友:
论坛有好多这样的贴,我发了一篇就是关于PS/2不能用的,去看看吧。也是精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