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hilips LM181E06-A4屏改通用驱动板求助???

楼主(2011-12-03):
LG philips LCD屏,屏型号是:LM181E06-A4   改通用驱动板求助???这个液晶屏是收的。里面没有驱动板。只有屏线。改通用驱动板屏线定义不一样,求助。屏线一边跟通用板屏线插排一样,现屏相连的一边接口不一样。而且屏供电为12V。将屏线的供电脚与地接好后试机,白屏。但是屏上其它电压正常。

网友:
难度很高啊,TTL屏吗??????????

网友:
这个屏有难度啊,得找人定板应该,价格肯定是比你收这屏价高的高呀,留这哪天有回收的就增值啦

网友:
这个应该是TTL屏啊

网友:
各位师傅,这个屏线是:针插(DF14)双8位屏线
经查定义:如下。
1:空,2-3:第1组,4-5: 第2组,6-7:第3组,8-9:第4组,10-11: 第5组,12-13:第6组,14-15:第7组,16-17:第8组,18-19:第9组,20-21:第10组,22-23-24-25:空,26-27:接地,28空,29-30:电源,
如图所示:

现在问题是此机驱动板已被人拆掉,只有一个屏线。屏线接屏的一边如图片所示,另一边插在通用板上针脚都合适,就是供电,地线不对,其它定义更是不对了。供电和地线根据维修经验都可以跳好,其它线就不会跳了。谁能帮忙。再下非常感谢。

网友:
难度不小吧,楼主要是搞定了,上来回复下是咋搞定的呀

网友:
先在屏线上打下屏的阻值,如果没问题就考虑程序问题!这种屏我手上好像还有两张!

网友:
你那上面不是又屏线吗?你改下面那线怎么能行呢?

网友:
你这屏用鼎科2621刷程序就行

网友:
换原装的吧。去淘一个。

网友:
我在想知道定义了还不会改 这是什么情况哟

网友:
今天在这儿定了驱动板和相应的屏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48806583。因为此机驱动板被人拆了,原来的屏线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插上屏线,供电和地线都跟屏逻辑板上的VCC,GND,不能相通。怎能用呀。看样子被谁跳过。等待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对我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上传一个小软件,贴片电阻阻值计算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