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开机不亮问题 拔掉COMS 电池就可以

楼主(2011-12-03):
前几天接到一台IBM X200 机器  拿来时 是开机但是不亮 我拆开大略的看了一下后, 把COMS 电池拔掉就开机亮了,当时把COMS电池装上 怎么测试 都可以 正常, 第二天就不行了,但是 你再把COMS电池拔掉 又可以了, 这是不是刷BIOS 芯片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
那就刷下呗  又不难。  能开机的  系统里面都可以刷啊

网友:
IBMX200就直接刷BIOS即可

网友:
放电了没有啊|?|

网友:
X200有点怪怪的!建议楼主就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我的IBM  SL410K是 插上 CMOS电池就不会开机  不装COMS电池不会重启  郁闷死了

网友:
我在官网找的BIOS 程序 怎么是升级的 请高手指点 是官网上那个BIOS 升级程序吗 谢谢 新手

网友:
刷BIOS吧,X200 BIOS坏的多,一刷就好

网友:
楼上有X200 BIOS  下载地址吗  帮忙传一下 邮箱  mc0085@163.com  在下感激不尽  谢谢

网友A:
基地里有下   后面还有个4位的编号 吧 如7574

网友:
这问题你还不刷BIOS?在系统里面刷就可以了,刷个新版本的

网友:
请教楼上,在系统里怎么刷BOIS呀!

网友:
我的是 ibm X200  7454

网友:
我想刷 可是官网上是 升级BIOS 程序  下载这个升级BIOS 程序就可以吗  机器型号是 IBM X200 745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地里有下   后面还有个4位的编号 吧 如7574

是的 我的是 7454 基地没找到啊 请指点。。俺新手。。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固件

可是我没找到 刷BIOS  程序  请指点。。

网友C:
是你CMOS电池有问题吧,电压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CMOS电池有问题吧,电压多少啊

刚测了 4V

我都没有遇到cmos电池有4V的电压的 除非 除非你的万用表的电池低电了

网友:
的确是4V  求IBM X200 7454 BIOS 程序 。。。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些不..

网友:
官网上有相关的机型设定,设置好机型后下载下来的程序包里面有刷新工具,不用你找其他的刷新程序的

网友:
X200是有这个问题  我修过一台也是不亮机  刷BIOS就行了  开机关机又不行了  再刷BIOS就又行了  刷一次BIOS只能开一次机的  最后换以它BIOS就OK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呗

网友:
x200 的bios  就是这样

网友:
插上跑码卡,看跑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