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122刷不了NTA91B啦?

楼主(2011-12-03):
我的EP1122是并口的,但现在使用EasyUSB Writer4.5刷NTA91B时,发现并口变成了USB口了,想改回NVT Type I(即第一项),但是一直报错,只有最后一项不报错。
原来是:Port Type: LPT port
现在是:Port Type : EasyUSB port

有哪位朋友有一样的清况吗?因为用了1年多了,现在过保啦。

网友:
重新安装一次编程器驱动!或者还原下系统在安装编程器驱动!

网友:
这种编程器就这样,多插插就行了

网友:
你线是直接接到主板上的还是用转接卡的,不能用转接卡的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转接卡。

网友:
我的這個也是這樣。很不好用。是驅動問題嗎?

网友:
改什么第一项,这软件要点在ROWA上才可以

网友(点评):
我试了都会报错的。

网友:
重新打上驱动看看!

网友:
EP1122,用V3.0版本可以中文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