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40M的提示,谁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03):
DELL D640M的提示,谁知道什么意思?

补充内容 (2011-12-6 15:03):
DELL 密码计算一下就解决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有密码呀。。去下载一个595B的解密码的软件。输入#CYLRZ1X 就可以算出来密码了。。。提醒一下。。。输入时。。屏幕上没有显示的,,,论坛里就有下载的,

网友:
有密码解密就可以的

网友:
密码算出来了。可是怎么把密码去掉呢,每次都这样输入很麻烦啊

网友:
BIOS里。没有设置的吗?

网友:
密码来了 呵呵

网友:
这种密码最让我头疼了

网友:
怎么算的 新手不明白

网友:
每次都是拆机写密码芯片的,没想到这样也能解。坛里老是看到有解DELL的密码的广告贴,因为要收费没去鸟他,下次下个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