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待机开关变压器代换

楼主(2011-12-03):
各位师傅好,有台长城500W的ATX电源。做工非常好,就是待机部分坏了。待机部分原来是NCP1014炸坏了,换了后,还是没有待机5VSB,后测NCP1014第五脚,没有供电,后查到是待机开关变压器初级断路,没办法,就又拆开关变压器,磁铁用胶粘的很牢固,拆坏了没办法,变压器有三个绕组,初级,反馈,输出的5VSB。请问一下,有没有代换的啊,开关变压器一般也不好买,如果用别的牌子的开关变压器,可以代换吗。谢谢。

网友:
那好歹也得找一个用ncp1014电源的开关变压器来代换试试。

网友:
不好找啊,我拆了一个是待机开关管形式的,对比了一下,脚位差不多一样,也是一个反馈,一个输出,一个初级,位置基本一致,就量不知道能不能代换,明天试试。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多是漆包线断在变压器引脚焊接处了,把线头接一下可能就解决了。但现在楼主搞复杂了。

网友:
我看来,不是断在引脚上的,引脚上还能看到绕出的两个漆包线了。就是不通,且初级绕组还是z绕在最里面的。应该用别的牌子的待机开关变压器能代换吧。只不过别的开关变压器待机部分用的是分立元件,长城这个是用了一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