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奇怪了 ibmt41主板 高手过来给看看

楼主(2011-12-03):
ibmT41主板,待机电源芯片max1631   我用烧机线烧vcc5m时短路,一直烧能把下管烧坏,我正好有块好板,烧vcc5m也短路,也是下管热,,记得老师说过n管g级不能悬空,我量我那坏板果然g级悬空了,还挺高兴 ,我于是飞线到1631   ,结果还那样,还短路。下来开始做实验,好板为什么还会短路呢,我把电感拿掉烧后级,不短路,烧下管的d级也不短路,我把电感一上,烧5v时就 短路,我就疯啦,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或者大家谁用bmt4的主板  自己试试     的确是那样的     请高手科学的解释一下啊

网友:
你那玩意是通电了吧  是会短路的  等一下阻值就正常了

网友A:
电压倒流了吧。谁告诉你这么烧的

网友:
会不会是极性反了呢?

网友B:
请问你是接在哪里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接在哪里烧的?

用稳压电源正极 解电感上嘛  以前就那样烧的,奇怪的是把vcc5m的电感取下   烧两端 都没事,把电感一装上就短路,奇了怪啦    我烧好板  把电感取下  烧下管d极 不短了 ,这时如果用镊子 短接 电感的焊点  照样稳压电源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倒流了吧。谁告诉你这么烧的

你说的有点意思,   那个电压怎么倒流的啊,我是正极接d极的啊    n管ds间的二极管是s能流向d 那要怎么烧啊

网友:
电流反串进入1631,你这样接跟让G级悬空有什么两样呢‘?

网友:
烧鸡 要把电感拆下来啊,这样会电流反流的!

网友:
也没用过烧机大法,下次一定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