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都成这样了,还能修吗?

楼主(2011-12-03):
ACER的4310开机成这样了

网友(点评):
你们都说这个屏坏了,那100我买了这个坏屏楼主出么?

网友:
发去修屏的地方看下吧,也许还能

网友:
这种机率很小了的

网友:
估计不行了   修复几率太渺茫了

网友:
确定是屏的原因么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看不出什么名堂

网友:
换个新屏去试 早就确定了 还那么麻烦啊

网友:
这样的没的修了吧

网友:
换个屏上的主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能修的! 一般这种是屏资料不对。

网友:
先试试刷屏吧,程序应该不对

网友:
拿到维修店修

网友:
嗯,换个屏就清楚了。冒似屏程序问题

网友:
更换显卡,多半可以解决

网友:
基本报废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这不 屏坏了

网友:
觉得不是屏的问题 是主板问题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