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A19CP 板号MBX110

楼主(2011-12-03):
    接一台A19CP的机器,开机没显示,把内存插拔一下,装上OK,以为此机修复,没想到同时把光驱及硬盘接上,就掉电,试了很多次,只要上光驱或硬盘,都正常,不存在掉电问题,由此联想到可能是5V供电出问题了,看到5VSB是用的复合管,型号4814,找到一个4914更换上去,把硬盘光驱同时插上,不掉电了,以为此机修复,可当全部装好以后,又出现掉电情况,当时就想可能这个4914不对,就又去找了一片4814,了,由于一时大意,在拆的时候,忘记拔电了,结果杯具发生了,看见火花一闪,才发现没有拔电,一量,没有短路,把新管子换上,待机0。01,跟原来一样,可是量3V 5V待机,没有了,欲哭无泪呀!!!!更换MAX1999,更换3V 5V复合管,更换H8 2160BV,涛声依旧,量过MAX 6脚无电压,20脚有电压,其它各脚无电压。此机该怎么修???

网友:
呵呵,这种事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你还是先从隔离保护开始查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