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座子断针怎么办

楼主(2011-12-03):
775座子断针怎么办。除了换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点评):
只是一根针的话,可以试着接上,补救一下

网友(点评):
775很多針腳是VCC及GND, 如果是二者之一, 可以不理會.

网友:
你的技术好的话可以焊一根的。

网友:
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换,焊起来不耐用,如果断的不多可以试着撬高一点

网友:
技术好的话可以换CPU座子。

网友A:
看断什么针啦,断的是地线的话,断了就断了照样可以用的。

网友:
换座吧,兄弟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释,我试试看

网友:
试着用细丝接上去

网友:
焊一根
应该可以

网友:
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
呵 呵,客户不要求换那就不换了,和客人说焊一个线到CPU上去看同意就焊不同意让客人自己处理

网友:
小心点接接看,能接好就OK了,实在不行也只好换座了是吧!

网友B:
关键是要想办法帮客户解决问题

网友:
你可以拿料板的座子研究一下,应该能找到方法的

网友:
好板就换座子吧,BGA调到270度,跟笔记本的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要想办法帮客户解决问题

那就飞线了,我客人让我解决的话就这样做

网友:
技术够的话换CPU坐吧

网友:
这个真是有难度,我只想知道 怎么断的,能弄断也不容易啊

网友:
除了gnd 和vcc 外,都的换座子

网友:
从料板上找个脚焊上去就可以

网友:
n 你焊接技术好可以焊上的啊

网友:
先看座子里断的那根针是哪个位置上的,网上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查一下

如是数据线或地址线断的话,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换个底座的兄弟

网友:
看是断的什么地方的针!

网友:
接针吧,简单的很啊。

网友:
先放上CPU试试,不行的花就得换座子了,

网友:
8楼的办法倒是可以试试,找个漆包线接上去,小心点应是可以用的,只是以后拆U就不方便而已!!!

网友:
自己小心些换一根,呵呵,我换过针座的

网友:
接针的吧。一个芯片级维修连颗针还接不了吗

网友:
我支持换座子的,不过上面也有说接线之类的,看你自己的了,不管如何,能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没干过    估计焊接太难了

网友:
有BGA的话换个座。。

网友:
775的还可以拔个脚来再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断什么针啦,断的是地线的话,断了就断了照样可以用的。

说了 等于没有说   要实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飞线了,我客人让我解决的话就这样做

是不是哦 有那么厉害呀  说说看  怎么飞、、??

网友:
断针你往上播下吧,  你运气要是好的话 那跟针是地 接不接都无所谓了,   一般针断了 都是换坐  你看看你的板子有价值没了

网友:
什么方法更简单就是什么方法了

网友:
这个一般我都不修了。主板现在旧的才几十都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