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 Plus主板出现C6代码

楼主(2011-12-03):
华硕M2N-X Plus主板,上速龙3000+正常,上AMD3800+以上的双核CPU启动挡C6代码,单桥加焊过还是挡C6。请大家分析原因。

补充内容 (2013-1-27 21:58):
更换32M晶振后正常,可能是晶振频率偏差引起。

网友A:
查内存供电,如果正常就是桥没焊好。

网友:
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供电,如果正常就是桥没焊好。

用3000+正常,与桥关系不大吧,但不知与CPU供电不足是否有关?

网友:
CPU性能支持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