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飞了修过的见过的说说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12-03):
是长城的ATX-160SD上面待机的七脚的块。。。有修过的麻烦一下看看是什么型号。。谢了

网友:
去长城专卖店看看同事型号的产品,拆下看看IC就行了,只有这办法了

网友:
P1014AP06 长城都用這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是P1014AP06

网友:
我认为也是是P1014AP06

网友:
长城用副电源模块7脚的只有P1014AP06,  不过要是没有P1014AP10也可以代换.

网友:
是P1014AP06,七脚直

网友:
P1014AP06  是这个
吧,要说什么位置说清楚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是P1014AP06可用后缀10的代换

网友:
应该是P1014AP06

网友:
P1014AP06  的

网友:
是P1014AP06

网友:
有个8脚的 好像可以代这个七角的 也是长城电源里

网友:
记号一下,应该备几块,不知和全汉的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