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L30外有显有背光 内不显还没背光

楼主(2011-12-03):
以为是屏线不良 拆开每条电线看未有损坏 及每条用表的电阻测 两边接线口引脚全通 测主板屏线接口30PIN  1,到高压条电压15V   2,到高压条的ADJ 3V   4,PHL DATE 3V  5,PHL CLK 3V   6, 到屏不知定义 3V
没了屏VDD电压 高压条的启动讯号 试找主板3V飞线到高压条讯号 有背光 3V飞去屏VDD电压  但没显示
问下各位是主板坏或是屏线坏 应怎样找回屏VDD和高压条启动讯号各电压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主板坏了,相检测线路

网友:
是不关屏线是吗 正常拆了屏线在主板屏线接口会量到屏VDD和高压开启讯号电压 我是新手 可教从那里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