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仁宝隔离保护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2-03):
如图所示,PQ16,PQ17的G极都是由PACIN信号经过电阻PR66控制。

当,PQ16  17  G极低电平时,它们导通,把D极电压拉低电平,使得电源通过隔离保护电路。

问题来了:现在PACIN有高电平,通过了PR66后就没有了电压。请问是哪个信号把PR66后面至低电平了?是AC OFF#吗?  ( PQ16  17  G极为低电平 电源不能通过隔离保护)

最近本人正在研究笔记本主板的隔离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图纸有些地方看的不太明白,所以发帖求助。在这里谢谢各位先。

从上图可以看出了,AC OFF#是ACO FF控制PQ14的来的,,下图看出ACO FF是进EC的

问题又来了:请问ACO FF信号是从EC发出,还是从其他地方发过了的?

网友:
看一脚没电压还是二脚没电压了,如果是一脚,应该是PCB断线,如果是二脚,我也不知了.

网友:
1脚接PACIN信号,有3.3v高电平,2脚没有高电平。谢谢你

网友A:
ACOFF是EC发出来的啊

网友B:
你怎么又加了问题了?既然你说谢谢2字了,我就再说2点:1.PQ16,PQ17不是低电平时导通,是高电平导通2.ACOFF应该不是EC发出,而是从别的地方发出,最大的可能后面也写了(39.41)也就是39页或41页发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COFF是EC发出来的啊

可是,EC这时候还没有供电的,3v 5v还没有的。我觉得很迷惑。谢谢你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又加了问题了?既然你说谢谢2字了,我就再说2点:1.PQ16,PQ17不是低电平时导通,是高电平导通2.ACOFF应该 ...

39  41页如下图,也不是ACO FF产生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9  41页如下图,也不是ACO FF产生的地方

那就在你那上面标有PQ9的地方输入ACOFF,不断按回车,看ACOFF从哪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在你那上面标有PQ9的地方输入ACOFF,不断按回车,看ACOFF从哪产生

ACO FF就入三个地方39 41 页和EC  ,迷惑啊。

网友D:
ACOFF#是什么电位,如为低电平是会把整个电源关了,,,楼主该好好看看数模电路,继续努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COFF#是什么电位,如为低电平是会把整个电源关了,,,楼主该好好看看数模电路,继续努力啊,

ACO FF#是高电位,所以总电源关闭了,ACO FF#是由ACO FF控制,在这个图纸里ACO FF不知道是谁产生的?这个令我疑惑。谢谢你的回复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是,EC这时候还没有供电的,3v 5v还没有的。我觉得很迷惑。谢谢你回复

具体查ACON 和ACOFF#,而ACOFF#由ACOFF控制,没开机前ACOFF没电压,所以ACOFF#是高电平,现在具体就是查ACON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39  41页如下图,也不是ACO FF产生的地方

ACOFF是由EC产生的,有适配器就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O FF#是高电位,所以总电源关闭了,ACO FF#是由ACO FF控制,在这个图纸里ACO FF不知道是谁产生的?这个 ...

ACOFF是EC产生

网友F:
楼主迷惑在保护隔离没有开启,EC怎么会有供电吧。仁宝有一个点火回路,他直接越过保护隔离给B+供电了,此时是有供电产生的。

网友:
是高电平才导通吧。应该不是EC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迷惑在保护隔离没有开启,EC怎么会有供电吧。仁宝有一个点火回路,他直接越过保护隔离给B+供电了,此时 ...

请问它是怎样越过保护隔离电路的呢?谢谢你的回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查ACON 和ACOFF#,而ACOFF#由ACOFF控制,没开机前ACOFF没电压,所以ACOFF#是高电平,现在具体就是查AC ...

现在就是ACON不知道是哪里拉低了?谢谢你的回复哦

网友:
朋友,咱们也见面了,看来你很用功啊,比我用心多 了,我是三天打鱼两天赛网的

网友:
至于怎么越过护隔离给B+供电,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他牵扯整个点火回路,楼主加我QQ吧,我传给你一份仁宝的时序你看看就明白了。466343988

网友G:
AC OFF与电源适配器插头的中间针有关。

网友:
你这图纸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具体查ACON 和ACOFF#,而ACOFF#由ACOFF控制,没开机前ACOFF没电压,所以ACOFF#是高电平,现在具体就是查AC ...

ACON是这里产生的吧,误差放大器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G:
AC OFF与电源适配器插头的中间针有关。

具体是怎样的呢?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ON是这里产生的吧,误差放大器产生

是这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