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SE挑显卡,7300能亮,但8600反复重启,最后报警。

楼主(2011-12-03):
一块网吧用的映泰NF520-A2SE主板,原机用的是8600的显卡,反复RST,反复跑码,大约经过几次后,最终报警,声音你是检测不到显卡。但是换下来的8600在别的板上却能正常点亮。
试更换电源及内存,无效。
换了一块7300的显卡,没想到竟然点亮了,接着又换了6200和9400的显卡,发现6200可亮,而9400的点不亮,和8600的现象一样。似乎是耗电少的显卡可亮,而耗电大的显卡点不亮。测量显卡供电+12V,似乎有轻微波动,难道是供电不足??
真是奇怪了,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高手帮忙了,谢谢!

网友:
我 新装的 华硕M5A78 ml   上 210显卡不亮机  ,但有的时候亮机   俩个分别都是好的  排除 没接好

网友:
我又换了另外一块好的8600显卡,也是这个问题,不像是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你可以打一下槽到桥16对线路的阻值 正常是一样的

网友:
PCI_E槽到桥有虚焊吧  有些显卡在你这块板的8X或4X 1X状态下能正常工作 有些却不行  就出现以上情况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你的提醒。怪不得呢。

网友:
这种情况正常,可能是桥空焊,加焊一遍如果不行那就是桥本体有问题

网友:
经检查,发现PCI-E A16脚 HSIP0对地电阻为无穷,而其它脚为2K左右,看来真的是桥虚焊或是桥的问题,没BGA,放弃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