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过不了内存,,,内存DRR2的系统总线,,阻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

楼主(2011-12-03):
主板,,,过不了内存,,,内存DRR2的系统总线,,阻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92脚值374左,,电压有0.4   91脚值372,,有3.3V    技喜GA-945GCM-S2L

网友:
补充一下,,,经过上拉电阻.,,,b22,,,,,在南桥旁边,,,,,我短接过去也不行,,

网友:
仔细看看,烧了没

网友:
刷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