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AOC TST1780PS 17寸液晶显示器改驱动板

楼主(2011-12-03):
今天收到一台AOC TST1780PS 17寸液晶显示器,不亮。经过层层排查,最终把问题集中到了驱动板上
它的高压板之前应该被人修过,但是经过测量,发现12V 5V ON/OFF ADJ 都正常。
于是就找了块RTD2270的驱动板给飞了线
可是插上电源之后灯管竟然都没亮
经测量,没了供电,把驱动板去掉再测还是没有
为什么换了块驱动板供电就没有了呢?
先前高压板连接驱动板的是8根线:12V 5V 5V GND GND GND ON/OFF ADJ
我改后只用了6根线,没用12V和其中的一个GND
线绝对没接错
原本输出正常的供电到底哪里去了呢?
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
高压板的关键测试点又在哪里?
在线等待高人解答!拜谢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下 供电正常不  正常的话在考虑换个代用乐华驱动板 不用接亮度调节了

网友(点评):
改驱动板之前是正常的,改了之后就没有供电了

网友:
改驱动板之前是正常的,改了之后就没有供电了
然后不接驱动板也没有供电

网友A:
这问题问得真奇怪,你应该先查查电源板有没有12V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真奇怪,你应该先查查电源板有没有12V输出吧

都查过了,改驱动板之前供电都有,之后供电都无,上面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那查12v电源

网友B:
这种aoc的液晶电源一体板就是这样   也不知道是电源里有反馈是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aoc的液晶电源一体板就是这样   也不知道是电源里有反馈是怎么

那还有得救吗?我是没思路了,要么就把电源高压一体板也给换了

网友:
指电源板一并给换了先
然后有空再慢慢烟酒

网友(2012-01-02):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特来告知大家,我只是把C5707全部取下来测量看下,没坏又装上,结果就OK了,是不是当时这几个芯片都虚汗呢?

网友:
可能要返修,,看看还是电源板的问题,你没解决~~~

网友:
ADJ根本不用接的 啊

正解个P,LG的机器你不接我看看~
嗯,是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