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主板不触发,IO发热各位高手是那里问题

楼主(2011-12-03):
技嘉945G主板通电不触发,测试卡上+5V电压指示灯亮,IO发热3。3V正常,IO换过两块了还一样,各位高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点评):
觸發前IO就異常發熱, 重點應該放在IO本身, IO的供電是否正常尤其是5VSB.

网友:
测一下对南桥的对地阻止,有可有是南桥挂了

网友:
测南桥到IO之间的线路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对地短路,也有可能是替他后级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对地打PCI阻值!查IO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发烫不?

网友:
南桥不烫,.测试卡上正常的板5V指示灯不触发应该不亮的啊,可它一上电不去触发5V指示灯也亮了,IO供电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有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