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不能外接, 内显 拔了屏外接就显

楼主(2011-12-03):
学校里的,经常接投影,

内显,切换不到外面,  可能是VGA口?

但拔了屏线,外接也能显,是不是说明VGA口没有坏呢?

有遇到过的吗,    加焊VGA口不管事

补充内容 (2011-12-4 12:18):
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不是VGA 接口的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回焊吧

网友:
有没有试过软切换?在系统里设置。在桌面->属性里

网友:
有可能是不正当使用VGA,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bois  设置 啊  onlg lcd 或者led 看看。。。。。。。。。。

网友:
键盘是否是好滴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显卡容易坏,7200的,改个集成的看看

网友A:
有些机器是这样的,不是坏的;

网友:
就是不按切换,重启外接也应能显示的,是那H V信号出过来吧。看看那两个小5P的芯片。

网友:
屏码片,屏线,

网友(点评):
不太会是这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器是这样的,不是坏的;

之前可以用过的

网友B:
快捷键驱动,BIOS设置,可能有问题,只要拆屏外接好使,,就说明你的外接VGA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驱动,BIOS设置,可能有问题,只要拆屏外接好使,,就说明你的外接VGA没问题

拆了屏 就好用  应该是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
关机之后再插上VGA然后再开机!

网友:
是不是FN键的问题,不行你再下载一般驱动试试吧。

VGA接口应该是OK的,不行你再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大

网友: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动显卡  万一不是显卡的问题 搞出花屏 就完蛋了  先看看BIOS 软件和线路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切换电路

网友:
接口是好的,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你换个系统看下,

网友:
晕的很 ,直接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