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能帮帮维修菜鸟啊 给点思路吧

楼主(2011-12-03):
现在手里有一块UC61VM-M2 PRO V2双敏的集成AM2主板 故障是需要按三四次开关才能上电 但不跑码 主板有复位 内存 桥 总线 供电 都正常 CPU供电只有1.1V 无语了 不知哪位大哥遇到过类似的毛病 给讲下维修思路 在这里先谢谢了
cpu
cpu供电

网友:
上电到多少?可以看看EC

网友:
迅维学员唉~~~应该请你指教哟

网友:
你是远程还是实地的?这个直接修桥就好了

网友:
前天刚搞到一块,重新值的桥。后来还刷BIOS好的!

网友:
我感觉一个是晶振,IO,BIOS.桥都有可能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干桥吧,不行再换个IO

网友:
这个板子 干桥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