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开一会后自动一开一关重复动作

楼主(2011-12-03):
明基17寸开一会后自动一开一关重复动作,有时候又正常 关了后按一下开关又亮一会 驱动板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2-22 21:47):
换开关后已修复 谢谢支持

网友(点评):
呵呵,有时候不是开关,试过一次是高压故障也能导致自动开关。

网友:
你说的是屏幕吧。  不是屏闪吧。

网友:
我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开关就好了

网友:
      用表测下开关。90%是开关。

网友:
我也觉得是开关,明基的按键老坏!

网友:
开关用表测还没发现明显的问题呢。开关板上电阻阻值也正常。

网友:
量开关的导通程度。

网友:
这开关按钮好长。。。

网友:
直接在显示器打开的情况下,把按键板拔掉

网友:
把按键板拨掉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嗯 昨天拔了试 没发现问题 顺便换了开关 今天再测试i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去二极管档测阻值吗?在板量还是拆下来量?

    通的话是好的。不要阻值。  按下去通是好的。不通说明坏了.

网友:
开机量一下开关电压,一般是低于3,3V的,时间长点了,就可以查出原因的。

网友:
开关问题 换开关就好

网友:
會不會是燈管呢?

网友:
换开关 已经修好 谢谢大家

网友:
神马问题都有了

网友:
开关通病了!

网友B:
是不是按键漏电 失效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按鍵板的問題吧

网友:
看来果然是开关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联想19宽屏的,换了开机按钮就OK了!

网友:
开关按键怎么测啊???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有的是亮度调节按键坏了,可是拆下按键怎么也测不出来,都是一样的,,有什么办法能测出按键是好是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按键漏电 失效了、、、

按键漏电失效???是什么意思??按键也会失效吗?怎么才能测出来?

网友:
开关个原理你知道吧

网友:
把开关一个一个换掉,

网友:
把按钮的线扯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