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有时不触发,有时上电不显就掉电

楼主(2011-12-03):
E40 版号GC5,有时不触发,有时上电不显就掉电
正常上电时SYS_SHDN#有5V,不上电时只有0.5V,断开了Q30,Q40也一样。P32没找到,PD32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SYS_SHDN#为0.5V时,没有3VPCU,5VPCU;
现 在取了PD32,每次都有3VPCU,5VPCU了,但是开机走到0.09就会掉电;
问题应该出在第一张图的电路里面;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哪些大师方便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过温保护电路,标绿色的字说明在对应电路的温度保护温敏电阻。

网友:
晕啊,没有点位图,这10来个电阻都要找疯人啊。

网友:
哪位手上有点位图可以提供一个吗?

网友:
前几天修过2台T6的机器  都是二修机 都是因为RT 热敏电阻丢失导致的 ,没有办法 ,只能挨个找啊 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 ,我估计也是出在这里

网友:
搜到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638-1-1.html,有需要可以去下载

网友:
掉到待机的话应该就是部分电压没起来

网友:
我这里正好有台这个机器 待机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换 了IO后能开机正常 烤机俩天问题又出现了  还是老样子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等待楼主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