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机开机键闪黄灯?小电源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1-12-03):
一台戴尔台式机用大电源开机键的灯就一直闪黄灯!大电源是好的 用在其他的机子上面都是好用的  用小电源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换上一个在大电源测试还是一样的问题黄灯一直闪!

网友:
看看他们的固定功率是多少、?  可能是功率不够

网友:
小电源和大电源没有什么区别啊,黄灯的意思就是存在异常,不能正常上电,你找个戴尔的电源试试

网友:
过路的,找出问题来了 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DELL的电源和主板都很特别。。。有的电源不接负载直接短接黑绿都不转。。。。
LZ仔细测量下 ,两个电源的各路电压,看看是不是少了哪一路    。。。。

网友(点评):
说的对,查下两个电源有区别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功率不到哪

网友:
恩 谢谢大家了!在量一下!

网友:
电源应该可以通用吧

网友:
有个dell板子,修了好些天都是开机亮黄灯,不跑马,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电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