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佳能4010一体机卡纸

楼主(2011-12-03):
A4纸的打印机,卡纸后拉出来纸背面有一条横的宽约一公分通长的凹痕,请问怎么解决?打印和复印都卡纸
佳能

网友:
补充:用原来的硒鼓不卡纸,换上的这个就卡纸

网友:
鼓的问题了呗。你再换 回原来的是什么样的啊? 卡的位置是不是总在一个位置 还是你拆鼓的时候哪里没装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