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8T89-L,不认显卡

楼主(2011-12-03):
此板原来是我用来测试PCI-E显卡用的,忽然就不显示了,换上好的显卡,也不显示,测PCI-E插槽,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而且插显卡测试用的PCI显卡能正常显示,但,用来测试的时候不能找到PCI-E的显卡了,不能识别,
接正常显卡的时候,有时档25,有时顺利跑码但点不亮,桥供电,显卡供电,都正常,而且既然是插PCI显卡能正常显示,是否北桥空焊?VIA芯片组,

网友(点评):
槽到桥之间线路有问题 北桥空焊几率很大

网友:
你试换显卡槽试下

网友:
刷BIOS看看、VIA的桥不易空焊。

网友(点评):
PCI显卡能显就几乎排除了bios问题

网友:
看PCIE到北桥的偶合电容。有没有掉的。

网友(点评):
一个也不会缺的,这么明显的地方,当然是第一个看,而且实测主板上正面的十六对数据线和背面的十六对数据线阻值完全正常

网友:
楼主,可以的话,多花点时间,把所有的东西都拆了,清理好了再装上,这个一般是松动的多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问题。有个一次经历

网友:
以前见过映泰890板北桥空焊过,你的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前题是所有条件都正常了再去弄北桥哦

网友(点评):
问题是正反面的数据线打值都正常,如果是桥,估么着也是桥的某一个模块坏掉,空焊的机率实在是很小了,死马当活马医,做桥一试吧,

网友:
现在唯一的怀疑是,正面的数据线阻值都是520,北面则是450,VIA的桥第一次测,而NV的桥正反面的阻值是差不多的,不知道各位同仁有没有人测过VIA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