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 检测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12-03):
这个情况哪位遇到过? 可以触发..跑FF... 内存供电2.5V 上 假负载 CPU供电  1.75 V   但无复位 和PG的电压..

网友(点评):
查时钟信号,PWROK VRMPWRGD............................

网友:
恩,我就见过好多板也是这种情况,都快把我给搞糊涂啦

网友:
晶振 的两脚一个是 0.17V左右   另外一个脚电压不稳?0.3V  ---1.2V---0.3V----1.2V这样隔一两秒一变
晕  晶振脚上电容也电压是这样,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看电路图是直接进南桥的RTCX1

网友:
正常工作时,晶振旁的谐振电容是不是应该有1V左右的电压?

南桥旁边的那个 32.768K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那个晶振呀

网友:
1、上假负载,看时钟是否正常。按照供电、时钟、复位、PG来修。
复位电路只有在供电和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
要注意的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跑灰色线到南桥,南桥到各个电路。
本人经验特别注意门电路,因为大多是由门电路进行电压跳变的,从而产生各个电路的复位信号。

网友:
上假负载供电、时钟电压正常 ,无复位和PG电压
这个怎么修呢?

网友:
假负载的复位和PG无电压  灰线3.9V 晶振的一个脚插上ATX后会0.3---1.2---0.3---1.2这样跳...触发后就不跳了...

网友:
PG4V应该是不正常,应该是5v。按你说的应该是PG到南桥的电路有问题了,把灰色线的电压拉低了,使得复位的信号不正常。找电路图跑线看一下,是不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没什么技巧,多量多查多看!还有心中要有时序

网友:
换时钟芯片吧,在打一下时钟晶振的两个角看看租值是多大。一般500多。要是一个高一个就证明时钟芯片挂了。地那

网友:
学习了,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