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的速度怎么变这么快 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1-12-03):
给朋友新装了台AMD 的APU3650的机子 主板是华硕A75 别的没什么问题 就是玩CS 时 人物的速度会变得飞快 4分钟的时间 4秒会走完  在网上找了下答案 说是双核补丁的问题 装了也没用  试了好几种办法  都没有效果   现在求助大家  有什么好办法吗 谢谢了  能让CS 速度正常

网友:
你的显卡驱动有没有装好呢 要不就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A:
我想问下其它的软件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比如说类似的软件啊,要是也有的话,那就有可能系统、或驱动,要是没有的话,估计就是你下载的软件有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其它的软件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比如说类似的软件啊,要是也有的话,那就有可能系统、或驱动,要是 ...

游戏版本 我去试 换下

网友:
amd的机子啊. 先装下 runtime packages 不行换u

网友:
应该就是AMD双核补丁的问题